请教,s7-200中断电记忆问题

楼主(2004-02-06):
本人使用西门子s7-200 plc,现欲使长时间断电时plc能记住一些数值,说明书上说M0-13可实现此功能,不知如何设定?

网友A(2002-02-25):
在STEP 7-Micro/WIN 32的NAVIGATION BAR的SYSTEM BLOCK对话栏里的标签retentive ranges里,我想可以对它进行设定,设定起始号和偏移量,不仅是M0-13,还有其他数据变量也可以,很抱歉我没用过,可以试试,你的实时时钟记忆是否也可将变量设置进此处?

楼主:
感谢lxw的回复,据我所知,在retentive ranges里设置时,M0-13可保存在EEPROM中永不丢失,而M14以后的及V地址的仅能保持190小时.不知对否?

网友A:
好像不对。你看,TONR指令是断电记忆定时器,而retentive 关于T的默认值正好是TONR断电记忆定时器,所以我认为在EEPROM中永不丢失的应是m14-m32,不知对否?

网友A(2004-02-03):
你对了,我错了。 另:如加一块电池,数据可保持半年多。在半年中如开过机,可永久保持。电池寿命10年。

网友B:
使用掉电保持型的寄存器.好好看看用户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