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稍大一些的数据量如何传的更远一些

楼主(2004-02-06):
请问稍大一些的数据量如何传的更远一些,用rs485然后用rj45接到计算机上行不?谢谢!

网友A(2004-01-02):
现场有什么条件?是只有485,还是有以太网?你想传多远?

网友A(2004-02-04):
500米范围内可以,你可以组建一个工业以太网。可以用光纤,双绞线等介质。

网友A:
光纤以太网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
用什么样的设备传,是哪种数据,数据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