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实现触摸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02-06):
我厂(发电厂)现在的信号系统是由OMRON C200H 来实现的,现在准备取消光字牌显示,利用大一些的触摸屏(15寸或17寸)来显示信号,请教各位,这个方案能否实现?给个建议选用什么样的触摸屏。谢谢!email:bybdl@sina.com.cn

网友A:
原来的是七段数码管通过PLC矩阵指令实现的吗?触摸屏最大只有12寸,除非是触摸式工控机

网友B(2004-04-29):
当然可以 0571-88835053-201 吴!

网友A:
是啊,现在世面上最大的触摸屏是12寸的,要想更大就只能用触摸式工控机。 不过,楼上的朋友如果能用12寸的触摸屏的话,可与我们公司联系,我们公司代理的是日本HAKKO的触摸屏,而日本HAKKO公司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我们的屏能很好的与PLC实现通讯。如果有兴趣了解, 可以登陆我们公司的网站:http://www.ndhg.com.cn    电话:5228251,杨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