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4-02-06):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还有就是不怕花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2001-11-08):
雨心,你好。 1.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 用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板卡,就可以将数据采集到计算机。 2.用“力控”解决你所提出温控的问题很容易。方法如下: (1)变量--温度(DB变量):temp.pv 记时器(中间变量):timeCnt 记时开始(中间变量):Start(在画面中用按钮控制) 点火(DB变量):fire.pv (2)在“应用程序脚本---定期执行”栏中增加以下脚本(执行周期1000ms): //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IF Start==1 THEN timeCnt=timeCnt+1; IF (timeCnt>0&&timeCnt<=3600) THEN //1小时 IF temp.pv<40 THEN fire.pv=1; ENDIF IF temp.pv>50 THEN fire.pv=0; ENDIF ENDIF IF (timeCnt>3600&&timeCnt<=7200) THEN //2小时 IF temp.pv<90 THEN fire.pv=1; ENDIF IF temp.pv>100 THEN fire.pv=0; ENDIF ENDIF IF (timeCnt>3600*2&&timeCnt<=3600*3) THEN //3小时 IF temp.pv<140 THEN fire.pv=1; ENDIF IF temp.pv>150 THEN fire.pv=0; ENDIF ENDIF IF (timeCnt>3600*3&&timeCnt<=3600*4) THEN //4小时 IF temp.pv<190 THEN fire.pv=1; ENDIF IF temp.pv>200 THEN fire.pv=0; ENDIF ENDIF ENDIF //联系电话:010-82856161-806

网友B:
你的问题在力控中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力控最新推出的策略控制器.在前端用一个斜坡控制的输出作为PID控制的设定值.斜坡控制最多可以控制25个时间段,最长控制时间可以控制1193小时即49天.如果您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jsyou@sunwayland.com.cn或跟高先生联系.

网友C:
大家好: 我是亚控公司的林伟,近期工控网上有许多不利于我公司形象的帖子,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如果组态王再造成死机,我公司将向用户退赔软件款,如果有软件质量和通信问题,不管在何处,我公司将上门解决。 请大家放心使用。热线电话:010-82665206

网友C:
绝对真实的谎言!!   购买软件时,合同根本就没有保护的用户的条款!即使你要求,可能就不会买给你!   上了船的用户或根本一窍不通的用户,上门服务可以,收费收费收费!真搞不懂是谁有问题?1

网友D:
有谁用过希曼顿的产品,主要是温控产品,固态继电器,希望您能指教

网友C(2001-12-12):
这么简单个问题,还要什么采集卡,什么组态王,电脑,变量函数....等等。且不说浪费你大量的银子和时间,到头来还不把你给搞糊涂啦?什么 叫杀鸡用宰牛刀? 雨心,其实您的问题只要一台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就可以接上热电阻 一次搞定,这种智能仪表就是满足您这种工业温控要求而生产的。他内部 有30段的时间函数发生器,可以任意设定所需要的温度值。还有报警输出。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通过RS232或者485输出接口与上位机连接, 进行监测。这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还有更复杂的控制要求,还 可以用可编程调节器来完成,只有比PLC很少的模块指令,就可以完成 很复杂的过程控制,尤其是模拟量的控制。既不需要配线,也不需要复杂 的编程,仅仅是按几个面板键!既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连接网络。 这样的性价比和可靠性控制方案为什么不来实践? “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我公司现有VCS901+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和VCS920+双回路可编程调节器供你选用。若有其他技术指导,请和我们联系。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150016

网友E(2003-06-20):
大家请注意: 不要去下载或打开或进行杀毒 “免费工业控制仪器仪表控件”, 其中的“SIA_ActiveX.exe” 带Trojan/Exebinder病毒. 本人下载监测。可是在另外机子没杀毒的情况下,却中毒了。 不要笑话小弟,那个文件是删除了我的分区表数据,无法恢复。 用了好多工具(比如诺顿,kv3000等)都不能救回我的数据。 工控老友特意警告

网友F(2003-07-30):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用钱去买,就算做程序也不过几步

网友G(2004-02-06):
或者是我知识肤浅,但我觉得这个要求不是可直接选用时间程序PID智能调节仪+通信接口连接计算机,然后上位采集数据吗?

网友H:
我怎么觉得没那么繁杂的,不是可以选用时间程序PID智能调节仪+通信接口连接计算机系统,实现数据采集吗? 请指教!

网友I(2004-05-31):
求助!! 大家好: 我在用力控做锅炉水的恒温控制,但由于专业课学的不太好,对如何实现锅炉水的恒温PID恒温控制很不懂,请教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给个事例参考参考!! E-MAIL :yinghetianlang@china.com 谢谢!!!

网友J:
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一个问题,这不是单纯的程序问题。主要还有温度检测元件和执行机构。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回路。剩余其他的是用工业PC还是PLC或者智能调节器就看具体的投资情况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一点控制的话,我倒是倾向于智能调节器。

网友K:
你好这位朋友,你的问题很简单,那样搞太复杂了,其实你只用一块可编程智能调节器就搞定了。我是专业做工业温度控制的,你有问题可找我,决不收费,只交朋友。

网友L(2004-07-31):
温控采用普通的温控仪表就可以了,但显示需要有专用的控件配合,国内的亚控和力控都有专用控件,大家可以使用。

网友M:
我用希曼顿的产品FP93,感觉很不错,唯一的遗憾是它是日货。用组态王可以与之进行通讯可是可用的变量个数少,不能完全发挥它的功能,用VB开发则很快。

网友N:
国内组态软件中,哪一个软件的温控曲线相对最好用呢?

网友O:
强烈推荐力控,力控温控曲线不但能完全能配合希曼顿类似产品,并且支持事件触发功能,控制更方便。

网友P(2005-05-10):
象这样的工程就用一块简单的调节器就可以,程序段使用上位机的控制,满足条件就改变设定值,就这点东西用上位机监控太不划算

网友Q:
自己做个单片机,一切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