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 MT506L与PC通讯电缆连线方式?

楼主(2004-02-06):
求助:EB MT506L与PC通讯电缆连线方式是怎么接的?

网友A:
MT506是E-VIEW的吧! 可惜我手头上的一条被加了狗,不然就给楼主咯。

网友B:
具体连接方法见一下连接图: PC HMI PC RS232口 2 ------------7 3 ------------8 5 ------------5 如果还是不清楚,请与人机电子何工联系,tech@eview.cn,0755-26553753。

网友C:
如你需要,本公司免费赠送给你一根 TEL:021-32020258 陈先生

网友D:
求助:我公司客户处有一士林AX2-48MR的可编程,不知这种PLC能否与EASYVIEW的触摸屏通讯?

网友B:
当然可以的啊,有问题可以找我们,发邮件给我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