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隔爆型,本安型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4-02-06):
请问:隔爆型压力变送器与本安型压力变送器有何本质区别?

网友A:
只是防爆的等级不同罢了,功能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隔爆和本安型的区别可以差相关防爆等级的规范

网友B:
隔爆型与本安型是两种不同的防爆电器,前者内部可能有燃爆源(如灯泡)但采取隔爆措施达到安全目的,后者不会达到爆燃能量(电压不高于 12 V,电流不大于 100mA,比如热电阻,属于本质安全型)。虽然如此,防爆电器通常在安全场合和非安全场合分界处都安装有安全栅。 压力变送器基于不同工作原理也可以有以上两种区别。 防爆的等级根据使用场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