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LOGIX500两个CPU之间如何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04-02-06):
请问各位大虾AB的LOGIX500两个CPU之间如何进行数据交换,指教一下,急!!!!!!!!!!

网友A:
不是有MSG指令吗? 先给每个PLC设置一个站点,在MSG里就可以设置相应的参数了

网友B(2011-02-16):


网友C(2011-08-27):
使用MSG指令,具体用法看看指令集

网友D:
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

网友E:
首先组网 让俩台PLC在一个网络上 使用MSG指令 具体设置如下:

1.数据文件中“新建”文件类型”信息(message)“。就会看到数据文件下新增加了数据文件 :例如 MG9

2.在程序中使用:MSG指令。msg文件选择:例如:MG9:0。画面设置自己参看帮助。因不同型号plc和不同网络不同地址不同的传输大小而不同 自己设吧

网友F:
对等通信指令MSG------------

网友G:
两种通讯方式:

1.MSG指令(个人不推荐使用)

2.生产者消费者标签(建议使用)

网友B:
通讯路径:1,1,2,192.168.127.150,1,0
1:本机底板
1:以太网槽号
2:出口端口(以太网端口)
192.168.127.150 :对方以太网卡地址
1:对方PLC底板
0:对方CPU槽号
生产和消费标签好像不能跨网段使用,Message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