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交一个问题

楼主(2004-02-06):
前天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搞清,所以请教一下同仁,一个单相电机绕组A为8欧,绕组B13欧,我认为绕组B为启动绕组需要串电容,绕组B串电容和绕组A并接,通电后反转,请问我如何调整接线才能调整方向.

网友A:
B超前于A反向的话,A超前于B就正向了。

楼主:
天衡,谢谢你的解答,现在电机方向已经调好,但是关于绕组a绕组b和电容对方向的影响,我还是不清楚,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