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PLC高手

楼主(2004-02-06):
各位工控朋友:    AB系列MicroLogix 1500 型PLC,处理器1764-LRP具有两个串口,现在需用其中一个支持自由协议的串口和外接设备进行数据的通讯,请各位朋友帮助小弟一下,指点一下这个通讯程序怎么编写,能否有例子可以参照,由于时间很紧,小弟刚学AB-PLC不久,觉得很没有办法,还请大家救小弟一下!!!

网友A:
有邮箱吗?可以给你一个例子 ccggrr02Qsina.com

网友B(2004-05-26):
to国仁: 请教logix5000中有故障诊断功能块吗,若无,怎么写程序。 希望能请教ab的问题。 qq:379371729 mail:xingyanhuax@yahoo.com.cn

网友C:
我有AB Logix 5 软件和授权 需要请与我联系! 邮箱:alldong2004@yahoo.com.cn 阿东

网友D:
Please call me 10-800-6100-327. It is no-charge call

网友E:
请问AB 1761的PLC触点并联的指令是怎么写的?如其它品牌大多是用OR指令,而AB的OR指令好象不是这个意思,梯形图上也不能划横线和竖线,是怎么回事?谢谢指点

网友F(2004-08-20):
怎么向你要AB5。2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