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有问题在这里问)

楼主(2004-02-06):
程: 以后有问题你就在这个地方问我好了, 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A:
笑说工控:你好! 我司西门子ECO变频器(11KW)一上电空开就跳,送出维修好以后,采用单相380V供电可以带小电机空载运转,但是现场使用时又是上电即跳空开,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驱动没有搞好

楼主:
维修工:你好 电网是否稳定, 容量会过小吗

网友A:
换上同型号的变频器上去是好的

网友A:
请问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 如果是驱动没有搞好,怎么可以带小电机空载运转?

楼主(2004-03-31):
维修工: 你好啊,好久没有见到你在网上了,是不是最近忙着赚钱啊?哈哈!

网友C:
我在现场调试时,碰到这样一个现象,整个系统是一套恒张力控制系统,在电机制动放缆的过程中突然失速,只有断电才能停止,请老师指点.

网友A:
笑说工控: 是啊!是有点忙!你生意还好吧!

昔日的辉煌何时再现?

网友:
是否有一相对地短路?(两相中未使用的一向)如有摇表,可以检测

楼主:
还一般般,以后多上上论坛,以后大家相互学习学习。对了,我对维修这方面不懂,对控制这方面还略知一二,不过我有个朋友专修变频器的。不过华为的我公司这里现在可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