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hortstack开发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4-02-06):
我在开发shortstack 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用Lonmaker工具可以对所开发的节点成功Commission,但刚启动节点时可以监视网络变量,过后马上3150进行Watch timer expired,不能进行网络变量的任何操作。请问那位高人成功开发过shortstack产品,我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3150 程序执行时间过长,在代码中加条语句即可。详细见编程手册。

网友B:
请问愚人您的主处理器是单片机还是别的?你程序的编译环境是什么呢?我在对PC104扩展一个串口后使用ShortStack方案可是BC的编译环境始终不支持,不知道该如何改动,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C:
我用的主处理器是单片机,是在C51环境下运行。对BC的环境不太熟悉。另外,我在用Lonmaker安装shortstack节点时,长因“The new program interface doesnt match the previously defined program interface"而无法Commission设备,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