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4-02-06):
你们好!我现在有一个很急的问题。 我司的PLC 安装在一台5.5KW变频器的背面安放在同一个控制屏里,当变频器开起来时,上位机和PLC通讯就出现问题,上位机电脑频繁提示“数据写入错误”电脑很容易就死机。我把变频器的载频从原来的11K调到1K,数据通讯明显改善了很多,但在变频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中还是会经常出现原来的问题。变频器稳定运行就很少出现报警的情况。 显然是变频器的干扰影响的,如何规避干扰呢,请提出你宝贵的意见!!!!!!!急!!! [↑]

网友A:
通信线 加屏蔽双绞线 即可,变频器和控制线分开且可靠接地

网友B:
参见‘传感器与仪表’版块《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本人原创

网友C:
输入输出加装滤波器。。。通讯线用屏蔽双绞线 。。。变频器和plc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