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 75KW新变频器启动面板显示COP312 PANEL V4.25

楼主(2004-02-06):
各位师傅ABB600 75KW新变频器启动面板显示COP312 PANEL V4.25 内部红色FAULT指示灯亮,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不会是AMC没装程序吧????

网友B:
两种情况 1. 看看水晶头插的位置对不对,要在NAMC-11板上,不要插到NIOC板上,因为CDP312系统检测不到,认为是故障,屏蔽此故障将参数30.02为NO。 2. 变频器本身自检不通过,尤其是接口板NIOC

楼主:
NAMC-11板价格多少?

楼主:
你的CDP-312带了几个ACS600变频器?如果是两个以上就有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C:
NAMC-11我们这里有现货! 027-87882251 大概8千多!

楼主:
CDP-312带了1个ACS600变频器,显示COP312 PANEL V4.25......

楼主:
CDP-312价格多少?

网友C:
CDP-312是ACS600的控制盘,一般是不会坏的。 价格在1千元左右!

网友D:
看看光纤是否正确,注意深浅搭配》

楼主:
光纤是正确的.

网友E(2004-03-17):
使用IC起拔器取下D7,再放入;检查两条短光缆,是否插错;最后不行换NAMC-11,我有现货,3000元.从新的变频器上给你拆.03178931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