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有波动怎么办?

楼主(2004-02-06):
PLC电压值0-10V模拟量输入,在输入信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通过上位机看到部分输入的数值有大约1/300的波动,但是有的输入数值就没有变化而且比较稳定,把稳定和不稳定输入在PLC上的端子更换后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请大虾指点!

网友A(2003-07-12):
外加一个阻容滤波电路 输入------||-----------------PLC输入 (电容) | _ | | (电阻) - | 地-------------------------------------

网友B:
是来自于干扰,使用屏蔽线,接地要作好,不要与动力线平行。

网友C:
在PLC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D:
我刚作完一个工程,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来自外部的干扰,请检查一下线路,是否使用了屏蔽线,是否接地符合要求。周围有无强电的干扰。

网友E:
我的4~20ma信号模拟量输入,有时有10%左右的偏差,有时又正常,是否也是干扰问题?

网友B:
如果可以排除PLC输入模块的原因,应当是干扰的问题。你可以接个标准信号源测测,也可以接个5#电池,他的输入相当于1.5v/250欧。你看看稳定不(当然得在模块的接线端子上接)。

网友E:
plc模拟输入模块的抗干扰能力比DDZ3型仪表差吗?我在实际应用中曾经采用仪表和plc直接串联来同时显示现场的4~20ma的参数,结果发现plc的显示有时出现偏差,而仪表不会。

网友F:
楼上说的对,100%的干扰引起的。   检查线路走向是否太靠近动力线且平行,再查屏蔽是否良好。

网友G:
是不是用的SIEMENS的PLC?我做过许多试验,如果是SIEMENS的PLC不管是200还是300在实验室做A/D转换都有数百到上千的波动,实验室的条件算好了吧,就算按手册上完全做好各种屏蔽仍有此现象,我也想解决呢?可是用其它品牌的好象波动很小,可做到1或2的变化都可以.不能多说了,否则有人又说有贬SIEMENS之意了.

网友E:
是omron的c200he系列ad003.

网友D:
你可以把模块一的供电负端和信号的负端封在一起,再把信号的屏蔽接好地就可以了!

网友H(2004-01-09):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I:
同意楼上说法,尽量远离干扰源,使用屏蔽电缆,注意接地,实在不行,就在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D:
轻生经历,艰难解决---模量输入(两线制液位变送器)24V电源接地!我采用外供24V电源。 有时外供24V电源和PLC24V电源产生竞争,也是如此! 轻生经历!!!!!

网友D:
不是由于动力电源感应而产生的干扰。请采用等电位接地。

网友J:
如果你采集允许较长间断采集你可以选择软件滤波,就是用平均算法。如果不允许那么建议你更换传感器的变送器,一般滤波都是应该他来完成的。不过模拟量选择电压本来就容易被干扰的。如果是电流,效果就好的多。

网友D:
我有一个很好方法:用屏蔽双绞电缆线,如果还不行就用0--10v改成4---20ma输入肯定行的。不明白的:qq:94459327

网友K:
对于接地的解决好像很难,而且现在用的普通的双绞线屏蔽效果应该还算不错的吧,只是感觉接地电阻偏大(1.2欧),这样会导致很大的干扰么?而且我遇到的不仅仅是模拟量受干扰的问题,对于开关量也有类似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L:
参见‘传感器与仪表’版块《关于抗干扰问题的一些考虑》本人原创

网友M:
告诉你一个既有效又简单的方法,在plc模块前面加一只隔离器,将输入信号隔离后进入plc模块,保证解决问题,本人已经遇到好几次类似情况(西门子plc尤其严重),均已圆满解决!!我公司即可提供类似的隔离器,如有需要请来电025-84459479 陈工

网友N(2008-04-10):
对:microtomato关于在PLC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内容的回复:

滤波运算怎么算!

网友O:
我对这些不是很懂。可不可以加装二极管之

这样会不会好些。。

网友P:
滤波算法最简单的:  1。 每个扫描周期,把N次求均值,这是OMRON 模拟量卡的做法(N最大取16),滚动累计;

                                      2。上面的效果如果不行的话,加权平均法,   V1=(V1*N+V0)/(N+1)    ,N称权,取整数

这两种方法,要设计好计算方法,不要死算,如第一种,若每一个扫描周期都加16次,就太笨了。

祝成功, 此类算法网上可搜到介绍

网友Q:
用双绞线电缆减少干扰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采集允许较长间断采集你可以选择软件滤波,就是用平均算法。如果不允许那么建议你更换传感器的变送器,一般滤波都是应该他来完成的。不过模拟量选择电压本来就容易被干扰的。如果是电流,效果就好的多。
嗯,确实不错,一般是这样子的

网友S:
用屏蔽双绞线,不要和动力线平行,

网友T:
兄弟,通上了可以跟我们讲讲是怎么原因导致你原先通信不上的呢!让我们大家都进步进步嘛!

网友U:
用几次采样的平均值就行了;

网友V:
用屏蔽线且远离动力线应该会好些。

网友W:
谢谢了!
学学。
谢谢了!
学学。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告诉你一个既有效又简单的方法,在plc模块前面加一只隔离器,将输入信号隔离后进入plc模块,保证解决问题,本人已经遇到好几次类似情况(西门子plc尤其严重),均已圆满解决!!我公司即可提供类似的隔离器,如有需要请来电025-84459479 陈工

陈工:

一般的PLC不都是带光隔的吗?请问你的是?

网友Y:
尽量远离干扰源,使用屏蔽电缆,注意接地,实在不行,就在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Z:
加只隔离器吧!再就是用信号发生器看看的哦!

网友AA:
在程序中采用滤波算法。

网友U:
取多次采样的平均值;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AB:
呵呵看来主要有2种方法了:

硬件方面;软件算法方面...

网友AC:
在硬件上解决好点 一劳永逸   软件滤波就怕反应滞后 再者干扰情况又变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

网友AD(2023-10-26):
学习了!每一个项目坐下来都不容易,特别这种大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