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智能保护器

楼主(2004-02-07):
苍南自动化仪器总厂创办于1979年,是一家专业研制电机保护器的企业。“魁星”品牌已服务过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煤炭、轻工、纺织等行业,深得国内外用户好评。 主导产品WDB系列微机监控电机保护器采用单片机、E2PROM存储等国际上先进技术,并配有RS485串行接口及4~20mA信号输出,可实现计算机通讯、检测、控制等功能,是电机保护、监控的理想装置。新产品WDB-S增安型电机保护器,已通过国家防爆中心检测,是国内唯一专用于增安型电机的保护器。 总厂现已形成以国家级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为主的高科技开发队伍。 =====================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1.测量范围:电流:0~9999A,电压:AC150V-AC500V。 2.测试准确度:1.5级。 3.起动时间整定范围:1S-99S,在起动时间内,只对断相、过压、欠压、短路、漏电及不平衡进行保护。 4.堵转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3~8倍时,动作时间≤0.5S。 5.短路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额定电流8倍以上时,动作时间≤0.2S。(需双重保护功能可带一组常开触点串入空气开关的分励脱扣线圈回路,正常出厂不带此触点) 6.断相保护:当任何一相断开时,动作时间≤2.0S 7.不平衡保护:任何两相间电流相差≥60%时,动作时间≤2.0S。 8.过压保护:当电压超过过压设定值时,动作时间≤5S。 9.欠压保护:当电压低于欠压设定值时,动作时间≤10S。 10.过流延时反时限保护:有5条反时限过流曲线供用户选择。 11.4~20mA电流输出精度≤0.3%F.S。 ========================================= 主 要 特 点 *. 采用两半卡式电流传感器结构,安装时无须拆卸主回路,提高现场安装效率。 *. 采用先进的微机技术与高性能的集成芯片,整机功能强大,性能优越。 *. 测试精度高,线性度好,分辨率高,整机抗干扰能力强,保护动作可靠。 *. 三相电流值、电压值及各类故障代号,显示于LED上、直观清晰。 *. 采用RS485接口与上位机联网,每台上位机可监控256台电机,安装时只须两根通讯线,不仅安装费用低,且便于集中控制管理。 *. 可靠度高,稳定性好,长期工作无须维护。 *. 一机多用,可取代传统的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压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漏电继电器等。 *. 具有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可直接与工业用二次仪表或计算机系统接口。 *. 在抽屉柜上安装,可将保护器上下体分开,中间线长距离小于5米。 ==================================================== 主 要 功 能 1.保护功能:过流、堵转、三相电流不平衡、断相、过压、欠压、漏电、短路及过流反时限保护。 2.显示功能:A、B、C三相电流巡回显示及电压显示;过流、过压、欠压故障值跟踪记忆显示;故障类别显示;设定状态时各种标志显示。 3.设置功能:起动时间、额定电流、过压、欠压、过流动作时间,堵转倍数、通讯地址、漏电电流、不平衡值、变比互感器值、电流输出相、电流输出误差值。 4.通讯功能:一台上位机可接256台保护器,并可对每台电机进行参数设定,启停操作等,便于自动化管理 5.追忆功能:可存储近期电机所发生的三次故障内容。  联 系 方 式 ---------- 苍南自动化仪器总厂 地址:浙江苍南县城堡西路5号   邮编:325800 电话:0577-64700611 64775191 64701518   传真:0577-64758918 网址:www.kuixing.net   E-mail:yjun@mail.wzptt.zj.cn

网友A:
请问多少钱一台?保修期多长?保护器是否包括上位机?上位机具体配置?

网友B:
回复您的问题: 您好! "电机保护器"型号规格比较多,价格从几百到一千多的都有。 质量保证我们一般都是两年,保修基本上是长久的。我们有26年 专业生产电机保护器的历史。上位机不附带,贵方自己配带。 保护器与上位机连接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一个接口卡就可以 的。如果您有保护器计算上的问题,可以电话013958770800咨询。 如需订购,请电话0577-64700611-64775191。我们的价格绝对 比同类产品优费很多。

网友B:
上面打错了一个字,如果有技术上的问题可以电话:013958770800咨询。

网友A:
上位机的配置是什么?接口卡是什么样的,多少钱一台(256口)? 能否给发来一份资料?另外你们的产品都在国内哪里使用,我们想了解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B:
您好! 首先我向您表示歉意,有些没有说详细。 上位机就是普通的PC机(电脑)。接口卡是指:RS-232/RS-485接口转换器。价格在300元以内吧,主要是型号很多种。 一个接口卡可连接256台“电机保护器”,也可以分组连接,这样通讯传输的速度会快些。 我们有26年的专业生产电机保护器历史。产品分布全国各地,前两年开始销往国外,主要是巴西油田一带。产品主要是使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煤炭,轻工,纺织等行业。只要有电机的地方就使用的到。了解详细的最好还是电话咨询我们,资料上也就是基本的介绍的。 谢谢您对电机保护器的关注 祝您新年事事顺心!

网友B:
您好! 请问电机保护器和计算机通讯,距离多长可多长?是有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