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蒸气用阀与空气用阀可不可以同用?

楼主(2004-02-07):
请问蒸气用阀与空气用阀可不可以混用?? 为什么一般气动阀门在介质一栏会严格对其加以区分。请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谢啦!!!

网友A(2003-08-10):
介质的区别有以下: 1、流量不同,空气介质与蒸汽介质利用不同的流量计算方法。 2、蒸汽的冲蚀比较大,对阀门的要求高点,尤其是密封面。 其他的区别不是很大,调节阀提出介质,最主要是为了计算流量。

网友B:
蒸汽为高温、高压,仪表取压管上一般采用针型阀,空气阀没有特别要求。在工艺管道上使用时蒸汽管道存在密封要求高的因素,因此空气阀和蒸汽阀不能混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赐教:) 我了解到蒸汽用阀除了在密封上有特殊要求以外,还要有有一定的排水能力。我想知道,这个用于排水的通道会不会为普通空气介质的密封产生影响,如果我是将蒸汽用阀用于普通压缩空气的话?谢啦!!

网友C(2003-10-28):
webehero: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我觉得你是被气动阀门选型表给误导了。 其一、气动阀门选型表将空气、液体、蒸汽、饱和蒸汽分开,是因为它们的流动理论是不一样的,选阀所依据的流量系数计算公式也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其二,作为调节阀可不可以使用,首先要经过计算,以保证使阀门在运行当中能够处于调节性能比较好的开度区间,也就是说先要保证调节阀的调节性能。 其三,作为蒸汽调节阀的使用环境相对于空气阀比较恶劣,随温度和压力、压差的升高,存在比较难处理的冲蚀、气蚀和闪蒸现象,阀座甚至阀芯都要堆焊耐磨、耐气蚀、冲蚀的合金。同时,为保证切断性能,可能会采用比较昂贵的金属硬密封弹性阀座结构。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蒸汽阀用于空气场合不合算,空气阀是不能用于蒸汽场合的。

网友B:
哈哈,大兔子乖乖说的对!

网友C:
呵呵,谢谢曲儿夸奖,在这里我只是只小兔子。

网友D(2004-02-07):
NO 蒸汽阀是过程控制用产品. 气动阀是流体动力产品.

网友E(2008-06-07):
大兔子乖乖说的是对的,十分的正确哦

网友F:
楼上的讲得好,补充一点,由于蒸汽阀门高温的原因,密封已经膜片多数用含氟材料制造,所以硬度有点高,闭合状态会有一定泄露量值,使用上要留意。不好将蒸汽阀用在空气上,成本是一个问题,做2通阀会关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