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VB实现测温用数据采集卡的结口编程!

楼主(2004-02-07):
各位朋友、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实验需用一数据采集卡接热电偶进行测温,打算用VB编写一接口程序实现PC对数据采集卡的控制,并把所得数据写入WORD或EXCEL中。由于以前没接触过这类东西,特此虚心向各位请教。 (请给出相应的函数或控件名称,及注意点等)或者在哪里可以下载相应的程序。 现在此谢过给予热心帮助的朋友!

网友A(2003-12-05):
用MSCOMM控件,写好了和我说说

网友B:
应该不是用MSCOMM控件。什么什么公司的什么型号的卡?数据采集卡厂商都会随卡提供驱动函数和例子程序的。按装驱动后看看例子先

网友C:
VB + I-7520 + I-7011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1_c.htm A lots of softwares/utilities. Includes VB/VC/Delphi/BCB sample programs.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网友D:
用MSCOMM是可以,PT100,但要再用个ADAM模块和485-232转换器

网友E(2004-02-07):
插在计算机内部的数据采集卡一般不能够使用MSCOMM控件成绩数据。往往使用VB的时钟控件(Timer)进行数据采集。数据采集卡的厂商应该提供板卡的驱动程序,往往包括一些例程,通常采用API函数或专用函数进行数据的读写及板卡的打开和断开。采集到的数据可以采用顺序文件进行记录,数据之间用TAB键隔开,这时EXCEL就能够读出了。为了简单,可以要求厂商提供VB专用的数据采集ocx控件,包括模拟量输入、输出和数字量输入、输出控件及频率采集、记数等控件,这样数据采集就变得非常简单。当然还要注意板卡地址、量程设置等等。

网友B(2004-03-11):
查一下,请问,如果我用Delphi编程呢,情况是不是一样呢,另,vb和delphi编程那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C:
工业自动化系列专业参考书籍 Visual Basic 与分布式监控系统 Visual Basic 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 Delphi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 .......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books/book_c.htm

网友B(2005-05-24):
我装了pcl812pg板子及组态软件,但设备选择 只有pcl812,没有812pg ,那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