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与三菱FX2NPLC的连接

楼主(2004-02-07):
我用力控2.6与三菱FX2N-64MR型PLC连接,PLC的输入与输出点的通断状态都可以在我开发的界面上进行相应的显示,但这个PLC的模拟量通道却连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用过力控与fx2n-plc的通讯连接,没有什么问题呀,你可以具体说一说如何连接的吗??

网友B:
应该是地址弄错了吧!

网友C:
如果数字量能够通讯正常的话,不应该是地址弄错的问题!连接的时候,与PLC的模拟通道相连的这几个数据库点,是模拟量点吗?在画面上做文本的时候,是模拟量输出吗?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想把PLC模拟输入电压值在界面上进行显示,用了一个模拟量的点,对该点进行数据连接时,在连接项一栏,有开关量的输入与输出X、Y,也有中间量M及寄存器D,但就是没有模拟输入这一项,而在力控的用户手册入门教程里,对液位模拟量进行数据连接时,却可以直接定义成模拟输入的0通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高手能给予帮助。

网友D:
需要加深一下对fx2n-plc模拟量的应用理解。

网友C:
同意king999说的.能不能直接定义成模拟输入的通道,需要看具体的PLC有没有这样定义,fx2n-plc的模拟量输入应该是在寄存器D区.

楼主:
那么输入模拟量的电压值怎么在窗口中进行显示呢

网友C:
作一个文本,双击定义他的动画连接,选择数值输入显示中的模拟量输出,变量就选你定义好的和PLC连接的这个点.

网友E:
把采集的模拟量 MOV到 M 中,组态显示 M 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