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02-07):
各位专家: 我现有一负载,需要两台电机同时拖动,因为安装问题,电机只能选择一大一小,大的22KW,小的15KW,采用一台37KW变频器控制,由于负载的速度要求稳定,两台电机通过扁平皮带连接后带动负载,考虑到两台电机的转差率不同,担心不能同步,会影响速度的稳定。请问我的担心有必要吗?如何才能保证两台电机同步运行?谢谢!

网友:
这太简单了,请与我联系!

楼主:
桥:非常高兴得到你的信息,希望你能给我提供有关帮助。谢谢!

楼主:
再没有专家帮助分析一下了吗?难道是问题真的太简单了?

网友A:
请将问题说的再清楚一些可以吗?还有就是你的变频器容量小了一个级别,如果负载冲击大,系统就不稳定了哦。

网友B:
我的问题是:22KW和15KW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在同一频率下运行速度能够完全一样吗?如果不行,怎样保证他们速度一致!

网友C:
不能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要用两台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