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近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4-02-07):
请问在步进电机的铭牌上写着DC7。5V,1.07A是不是我的电机的功率就是P=UI,也就是1.07X5=5。35W呢, 还有一些电机上面只有1。8A的标记,没有电压的限制,是不是我给他多少的电压,旧能输出对应的功率呢

网友A:
发热功率是5。35W输出功率还要看你的负载,最大输出功率请看 力矩--转速 表 并可算出特定转速下的最大功率。 至于1。8A的……我还没想通。

网友A:
帮助理解: 你想想在你带负载不同的情况下……电机做功不同功率能一样吗?

楼主:
但是不是P=FV如果功率一定的话,负载加大,转速就会降低,如果是电机做功不同,功率也不同的话,那么不是说电机可以超载了

网友B(2008-11-04):
请问如果6KV高压电机绝缘不良使其电流增大(没有达到保护动作值)那么P=1。732XUXIX&这个公式还符合吗?在施加的负荷没有变的情况下。

网友C:
还有一些电机上面只有1。8A的标记,没有电压的限制,是不是我给他多少的电压,旧能输出对应的功率呢

你电压给高了.电流自然也就上去了.

网友D:
步进电机上标电流,往往是指额定电流。步进电机全速度范围的输出功率可以根据特定驱动条件下(如电压)的矩频特性特性曲线算出来,它绝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