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坏了

楼主(2004-02-07):
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我更换k2225及2842f后IGBT控制端三组电源输出电压只有一伏左右,经检查为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续流二极管坏,更换后开关电源部分正常,我将电路板插到IGBT后送电,听到”啪“的一声IGBT模块的u相两个IGBT坏了,不知5.5KW的IGBT需要多少钱。

网友A:
你需要了解IGBT的性能。 IGBT输入信号开路时,通电时触摸控制回路的端子,或者积累的电荷,这样会由于静电而产生误动作,而损坏模块。

网友B:
你可拨打013575315985进行咨询!

网友C:
西门子模块 5.5KW的IGBT 价位:RMB500/块。请联系:QQ 37944984 现货。

网友D(2005-07-08):
要是安川或三菱5.5KW机器IGBT应该是7MBR25NF120或者6MBI50L(J)-120,这两种模我这都有,我们是专营电力电子器件和维修配件以及维修变频器的公司。若有需要请来电 公司:北京飞鸿拓展科贸中心 电话:01062982897,13311369848 EMAIL:renyong_7118@sina.com 联系人:黄先生

网友E:
真是佩服黄大仙啊,5.5KW的竟能用25A的。

网友F:
5.5KW变频器IGBT用25A,进口品牌多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黄先生说的没有什么不对!可能您是用深圳那地方产的一堆垃圾多了,可能多用35A、或者50A的吧!

网友G(2005-08-09):
北京公司的朋友 谁有SP100Z6C

网友H:
5.5KW变频器一般选用IGBT为25A,只有起动力矩大的场合选用5.5KW变频器时IGBT才为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