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MRON的一点编程问题

楼主(2004-02-07):
各位工控界的高手: 用欧姆龙的C200HE开发系统时,其基板上的I/O模块和一些功能模块是否需要在其编程软件CPT中进行定义,如果需要,那该如何定义?谢谢!另外,哪里有欧姆龙的编程手册下载?

网友A:
I/O口功能都在程序中定义

楼主:
谢谢SDWF先生!是不是不同插槽中的模块,因其通道号不一样,在程序中就可直接利用该模块中的I/O点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