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系列PLC?

楼主(2004-02-07):
我用了很多三菱FX系列的PLC,通過厂商進行訂購有大陸也有台灣的.都說是日本生產,但不知為何Power部分這麼容易燒机,到現在為止我公司就有盡10台PLC的POWER部分被燒掉.還請問各位高深這是為何?

网友A:
外接电源啊

网友B:
可能是外部环境不好或电压不稳,这种情况下可选购直流电源的PLC,从外部对PLC供电(DC24V)!

网友C:
不要用内部的24伏电源

楼主:
還有一問題還請教大家, 我的系統是繁体WINNT2000,我安裝的三菱PLC軟件也是繁体版的.但不知為何寫入註解時就不能正常顯示,出現亂碼?請教各位怎么解決此問題?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字体大写没设定好! 以前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繁体,刚开始时同你一样,只能显示英文的注解,中文的就显示的怪怪的了! 但后来更改了字体的大小就可以了! 也许你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E:
试一下重装系统,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人也没有结果

网友F:
如果烧坏的是POWER的24V直流输出,则可增加外接直流电源。因为PLC内部的24V电源的带载能力有限。如接到24V上的负载太重,该电源很易烧毁。

网友G:
24伏电源带载能力有限,100毫安-300毫安。 我们用的fx2n三年来却问题没

网友G:
补充一句;共58台

楼主:
我機台稍有些震動,不知是否為三菱Power的防震性能太差,我用永宏的這麼久重沒有燒電源的,這也奇怪了!

网友H:
市场上“ 3 0”PLC有“坚”有“流”。 烧电源者多是“电源板”制作不良,其中最大问题是印刷板 沉松香时有铜粉污染。

网友I:
请教 请教 我是一名自学者。请教各位朋友。跳转指令后面P后面数字。是随意还是有规定的。我用的是三菱FX-ON。 E-goujun19752000200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