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每次插入的记录数不同?

楼主(2004-02-07):
我在Intouch8中有一按钮每次执行应该插入34条记录,但是每次执行时插入的记录数目却不是34,而且每次插入的记录数还不一样?这是为何?我用SQLInsert的FOR NEXT循环插入的,用到一些间接变量。那位仁兄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我的后台数据库是SQL SERVER2000,由于类似的变量多,绑定列表的字段我都是用间接变量赋值的。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间接指向的实际TAG我没定义,但是INTOUCH运行中也不报错,只是忽略这个TAG所在的记录行?但是我每次插入数据库的记录数却不相同?如果真的那个TAG没有定义,我觉得插入的记录数应该是一样的,虽然不等于我真正想插入的记录数。

楼主:
现在没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原因所在。比较恐怖。如果INTOUCH在调试时给出一些运行出错提示就好了。

网友A:
如果付给间接标记名不存在的tag,间接标记名会保持原有的变量的连接。 你那种情况我没碰到过

网友B:
是不是在执行按钮的时候还有别的脚本在后台执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系统不能完全执行脚本引起的,你在按钮中尽量把语句减少些,或者把脚本放在“放开按钮时执行”也许会好。

网友C:
可以加个延时,看看。

网友C:
加一个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