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越来越慢了

楼主(2004-02-07):
view窗口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占用CPU内存173M,啊啊,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A(2003-09-02):
我也要,谢谢 yangjun@baosight.com

网友B:
对.我也发觉有这么个现象,但就是想不出什么原因造成的.重启电脑后可以稍稍好些,但运行时间一长仍后变慢.试过用分析软件分析硬盘,但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而且发觉在某些型号的电脑上安装NT4SP5以上版本运行VIEW时间一长会提示"虚拟内存不足"然后程序自动退出.请教哪位能帮我解开这个谜,不胜感激!!!

网友C(2004-02-07):
你看看wwloger 里面是不是记录了很多错误信息?改掉它上面提示的错误信息,可能就好了。

网友D(2004-03-22):
jiji 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E:
把禁用脚本调试打上钩,因为脚本每天都要产生十几M的LOGGER文件,禁用掉脚本调试后,只有INTOUCH出错时才会生成该文件,要不就会产生占CPU内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