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变频器上电后不能运行故障

楼主(2004-02-07):
我公司有两台华为TD1000 2.2千瓦变频器,最近接连出现在停电来电后上电显示“P。OFF”,不能运行。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电压检测的问题,查查电压检测回路

网友B:
这不是故障!检查控制线!

网友C: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D:
欠压保护。说明控制电路检测到母线电压过低,不能运行。 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P(+)、(-)。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电压检测回路有一只0.47uF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更换好的电容后不再显示“P。OFF”了,但在未接负载的情况下按下运行键后,只听到一声响,空开跳闸,测量发现整流和逆变模块已损坏,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E:
应该是门极驱动电路有故障,测一下门极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