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坏了
愁!!

楼主(2004-02-07):
低压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很容易损坏,请问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散热风扇又坏了,那模块就会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买进口的或质量好点的风扇,价格贵点,但是值!另外如果出现过热保护停机,复位后不要蛮目开机,查明原因!

网友B:
请联系:QQ 37944984 。

网友C:
一句话,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