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FX1s中使用移位指令sft?

楼主(2004-02-07):
想在三菱FX1S中使用移位指令SFT,可就是不会,乱写了几句,不能按我的意思 运行,望高手指点。谢谢 0 LD X001 1 OUT M100 //怎么给sft付初值 2 LD X002 3 SFTL M100 M127 K1 K2 //这里的参数怎么设置,K1 K2什么意思? 12 LD X003 13 RST M100 //想通过x003复位sft,怎么做? 14 LD M100 15 OUT Y000 //想通过x002输入通断信号,使得y0~y5依次 16 LD M101 //动作行吗?具体怎么写? 17 OUT Y001 18 LD M102 19 OUT Y002 20 LD M103 21 OUT Y003 22 LD M104 23 OUT Y004 24 LD M105 25 OUT Y005 26 END

网友A:
ld x2 \\按X2 or t1\\重复動作 and m8012\\0.1 sec plush sftl m8000 y0 k6 k1\\右移(Y0~Y5) ldp y5\\當移到Y5亮時 set m0\\輸出一個信號 ld m0 out t0k10\\1SEC 的DELAY ld t0 and m8012 sftl m8002 y0 k6 k1\\Y0~~Y5依次OFF ldf y5\\ 當Y5 OFF后 set m1\\輸出信號 ld m1 out t1 k10\\1SEC的DELAY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