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T-940触摸屏怪事!急!急!

楼主(2004-02-07):
各位大哥: 你们好!帮帮小弟吧,这台机明天出货,搞不定老板炒我了!!!!! 一台GOT940触摸屏联一台FX1S30MRS可编程控制器。通迅能正常读数据。但是每次上电时,就跳出一画面“显示屏无效”NO 293或NO 297。还有一个向下的箭头按钮。按下降箭头后画面消失。急!!!!!!!

网友A:
三菱的触摸屏屏幕建立软件有两种:用于A900GOT和用于F900GOT的。(具体软件号记不准确)。三菱的HMI资料上说A900GOT软件可以兼容F940、F930等,但实际应用上有些问题。F940GOT最好采用小屏的屏幕建立软件,否则会出现一些较古怪的问题。我曾碰见过类似问题。请一试。

网友B:
用FX-PCS-DU-WIN-C软件。

网友C:
各位大哥: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按照一位高人的指引以经搞好的.是D区的冲突,

网友D(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