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及其执行器的选择

楼主(2004-02-07):
在空调的控制系统中,管道上的调节阀的选择应该注意那些呀?一般情况下冷冻站的管道和风机旁管的压力大概是多大,闭合压差为多大?执行器的力度有什么要求(siemense的执行器),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管道上的调节阀选择应注意: 1、调节阀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差 2、调节阀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3、调节阀的控制信号是否与系统像匹配 4、系统要求的最大流量 5、选用的安全系数 6、阀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尤其你选用西门子的控制阀必须注意以上几点 冷冻站的管道的压力一般在0.4MPa左右,最大0.6MPa;风机旁管好象是0.4MPa以下,一般是0.2——0.3,你可以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