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07):
请问以下产品都是哪些厂家生产的: 名称 规格型号 杠杆浮球式自动排气阀 1AV DN20 过滤器 CAISC<20M>DN32 自动式流量控制器 DLP DN32

网友A:
你所说的自动排气阀的型号应该是1AVC DN20吧,它属于透明排气阀,壳体为聚砜材质。CAISC过滤器是日本产品,但不应该是20目,一般用于蒸汽为40目,水系统为60——80目。以上产品我们都有,你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我的电子邮箱为:fanxiaoqi@vip.sina.com 另外,流量控制器的型号也不对,请再查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