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当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楼主(2004-02-07):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当一台电机长期处于发电状态,这台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用什么方法能能把因为由于处于发电状态而产生的能源消耗掉呀?真的很急呀!我想接电阻但不知道怎么接,接在哪接多大的电阻,我的变频器为5.5KW

网友A:
变频器驱动电机的制动方式一般有两种:能耗制动和再生制动 能耗制动就是把处于发电状态运行的电机所产生的能量,通过制动单元的控制,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种制动方法现在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 再生制动就是利用把发电能量通过一个逆变单元,将发电能量再回送电网。这种制动方法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够提供。 不知你所用变频器的品牌,但不管是哪个品牌,在其说明书中对制动组件的选型和使用都有详尽的说明,请先仔细看一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