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 仪表跳动,如何接地??

楼主(2004-02-07):
各位DX, 我在调试1台溶氧仪表时,发现仪表数字一会儿为0,一会儿2.34, 一会儿6.54..., 探头插在流动的水中,厂方高知要良好接地, 不知如何接,用摇表如何测接地电阻.(请祥述) 回信至: shqzs@vip.sina.com 谢谢了!

网友A:
是智能的仪表么?如果是,你可以先试着整机数据回复出厂设置几次,再试验接地方案。

楼主:
都试过,还是跳动,请指导如何接地?

网友B:
电源不就有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