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600变频器模入通道故障

楼主(2004-02-07):
我使用ABB ACS600变频器(型号ACS604-0320-3)时,应用的是PID宏,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反馈通道(AI2)故障:在变送器最小输出4mA时,变频器测量值4.5mA,随着变送器输出值的增加,频频器测量值的误差随着增大,呈非线性关系。变送器用的是两线制HoneyWell的压力变送器,供电电源用的是变频器上提供的24V直流电源。调试时发现现场动力线对反馈信号有一定的干扰。那位朋友知道该模拟输入通道损坏的原因吗?该如何修复?当时出现问题后,将反馈信号换了一个通道AI3,设备继续正常运转。

网友A:
变频器可能没问题,你的参数设的有问题,调一下补偿参数试试。

网友B:
你用的是屏蔽线吗?并检查线路的走向,这样可消除线路的干扰。另外,可以用参数整定AI信号的值。

网友C:
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参数设置肯定没问题,因为开始时运行是好的,而且也检查了多遍,并且换了AI3通道后,参数设置是一样的,运行也很正常。 干扰的问题后来也解决了。根据现象感觉就像那个模入通道出了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好修理吗?

网友D:
应该不存在干扰的问题,问题可能就出现在压变上面,我建议你换个压变,要不然运行异端时间后AI3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E(2004-03-16):
我遇过此类情况,你检查板子相关的电阻(贴片)阻值,用数字表测,会发现有个别电阻阻值变大,如果需要此板,我可以提供给你03178931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