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谁知道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位置是怎么定义?

楼主(2004-02-08):
谁能告诉我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位置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要对转子位置,但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A:
找一本永磁同步电机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 控制时,一般要求力矩轴与转子磁场相垂直,力矩大、不会弱磁或过激磁,不容易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