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C的PLC能与9个单片机系统实时通讯吗?怎么实现,谢了

楼主(2004-02-08):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485,PLC可以和31台变频通讯,单片机系统,可以做,首先要把单片机与PLC通讯完毕后.

网友B(2011-07-04):
按照楼主的要求,看来是1:N通信了,那就是三菱FX2N的PLC做主站了,其余9个单片机做从站了,首先硬件问题要解决:FX2N的PLC要加一块FX2N-485BD,其余9个单片机都要加一块RS485的通信芯片,可以是MAX481,也可是是MAX485,这样硬件的问题就解决了,程序上,通信的协议可以自己定义协议,也可以走大众协议,比如MODBUS RTU MODBUS ASCII等等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