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NTOUCH7.0用一段时间后变慢?

楼主(2004-02-08):
请各位高手回复?多谢!

网友A:
应该不是intouch 本身的问题因为我用了很多,没有这种现象。考虑一下是不是机器内存不足或者是有病毒了

网友B: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硬盘是否足够? 2.View的使用内存是否在不断变大(在任务管理器内) 3.病毒.或防病软件是否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