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请教delphi中通信modbus

楼主(2004-02-08):
各位大侠: 小弟刚入行不久,有一事不明,望赐教。我有一组仪表通过RS485与工控机相连,协议modbus,我想用delphi编写可以吗?不知如何区分各个仪表的地址,盼回复,急!!!

网友(2001-11-27):
仪表上一定有地址设定的 有了固定的地址在协议中就可以使用了 看一下MODBUS协议就知道了

网友(2002-05-23):
给个例子看好吗?

网友:
modbus,rtu,如果设置了奇校验,在crc16校验中需要注意奇偶吗?

网友:
我以前用VB搞过MODBUS的通讯,使用ACTIVEX控件MSCOMM就可以。

网友A(2003-06-09):
MODBUS协议第一个字节就是下位机的地址,如有疑问,请拨打电话0551-5145547 刘海苗

网友B(2004-02-08):
首先要将485转换为232,上位机使用MSCOMM控件直接向串口写指令,指令格式参见485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