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问 如何在三菱FX1s中使用移位指令sft?

楼主(2004-02-08):
想在三菱FX1S中使用移位指令SFT,可就是不会,乱写了几句,不能按我的意思 运行,望高手指点。谢谢 0 LD X001 1 OUT M100 //怎么给sft付初值 2 LD X002 3 SFTL M100 M127 K1 K2 //这里的参数怎么设置,K1 K2什么意思? 12 LD X003 13 RST M100 //想通过x003复位sft,怎么做? 14 LD M100 15 OUT Y000 //想通过x002输入通断信号,使得y0~y5依次 16 LD M101 //动作行吗?具体怎么写? 17 OUT Y001 18 LD M102 19 OUT Y002 20 LD M103 21 OUT Y003 22 LD M104 23 OUT Y004 24 LD M105 25 OUT Y005 26 END

网友A:
我给你一个比较简便的算法: LD X1 OUT M100 //此处即为初始状态设置(执行中也可改变此状态) LD X2 SFTL M100 Y0 K1 K1 只不过此处的移位执行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的,个人建议触发条件改为脉冲执行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一句 SFTL M100 Y0 K1 K1应为SFTL M100 Y0 K6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