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2004-02-08):
FX2N-PLC:有一个64bits的数放在D0,怎样才能显示到人机界面上啊?高32位会不会丢失啊?人机界面GOT940。

网友A:
D0最大可存放32位bits的数。

网友B:
是啊,PLC上只能保存32位的数!

网友C:
啊不会吧要计算那么精确吗???D0??他应该是16位吧!!!64位放进去的值肯定不会大于十六位的值,R-I转化下在显示就OK了

网友D:
大家好,我是一位刚刚接触三菱PLC的初学者,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赐教,不胜感激!如有老师愿意收我为徒,我愿意以晚辈执礼!终身以师礼待之!谢谢!    天津武清 黄晟 Email:hxh8103@126.com

网友E(2004-03-14):
我在用EVIEW BILDING 500E 人机编程软件时为什么中文经过编译离线调试变成了乱码了呢? 哪位前辈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我的E=MAIL:tyxxhappy@etang.com

网友F:
D0肯定是16位的。hitech触摸屏的双字可以达到32位。在多就不知道了,最好在PLC中处理!

网友G:
三菱的数据寄存器最大是32位的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在PLC中处理后,再存储在D0中,如果没处理好,那么高32位肯定没用

网友I:
那需要那末大的数?

网友J:
最多32位! 再说64位你怎么用这么大的数呢? 有必要吗?

网友K:
各位同行好,我单位使用PLC ,变频器,触摸屏较多,有相关资料请多赐教。

网友L:
进行二次应用!并进行2进制计算!先后32位,再将前32位向后移动至后32!

网友M:
三菱最大只能是32位,D0、D1分别存16位,64位不知你用在哪里? 有必要搞那么大的数吗?

网友N:
同行大家好! 请教一下各位我现有一台人机界面当初用的好好的可现在有电源没屏。敬请各位指教指教。电话0512-68242936转17

网友O:
我现在使用eview的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用c51编写的 通信程序,通过串口调试程序,能看到正确的收发数据,可是单片机和触摸屏正常通信后,触摸屏 上没有显示单片机发送的回复数据,只是com灯一直在闪,也不能在触摸屏上输入数据。请教各位大侠,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我的email是hollyhyl@tom.com

网友P:
wxm1918:查一下熄灯时间设置,或断电重新上电。

网友Q(2004-04-19):
三菱最大支持32BIT的數据,何來你說的64BIT?

网友R:
64bit,做一下数据处理啊!变成两个32bit的数据吗。 如果单纯是显示,建议你采用前一个显示任意数据采用32bit,后一位只显示0~999999999,也就是PLC运算时后一个数据计满10000000000后清零,并对前一个数据加1。 如果不够大,用3个32位的总该够了。 HMI上将两个显示数字“拼接”出来。

网友S:
大家好 我是在重庆做工控销售的,如果有需要plc,变频器,软启动器的请与我联系。提供各种型号。

网友Q(2004-05-21):
大家好! 我是一位刚刚接触JPS 正频变频器型号有:PDS-RC轮切专用伺服驱动控制器适用于印刷、包装、制袋、纸板横切机等。 PDS—FS飞剪专用伺服驱动控制器适用于纸管、塑料管、钢管、 多层复合板之裁切机。 PDS—AT自动追踪定位驱动控制器适用于包装、喂料、填充、定长、切料、印刷系统。 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赐教,如有那位老师给予赐教 小辈不胜感激!谢谢~!! 西安木子 Email:jimohan214@etang.com

网友T(2004-11-17):
大家好,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我现在用摩托罗拉单片机开发下位机系统,单片机怎么和PWS1711触摸屏通信的?应该怎么设置和编程序?

网友U:
为什么我的发言提交后系统总是提醒“请注意您的发言用词”?我反复检查没什么不对的呀?

网友V(2006-03-31):
我有eview的触摸屏和单片机通信的说明,我可以给你一份。

网友V:
中文经过编译离线调试变成了乱码,选择东方语言即可。

网友W(2006-05-25):
用浮点运算

网友X:
浮点数一个最大也就是32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