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伺服与三菱FX1N联机

楼主(2004-02-08):
求教: 本人第一次使用松下伺服系统(MSDA013A1G+MSMA012A1A)与三菱FX1N(晶体管输出)相连,想用位置控制模式,让三菱PLC发出脉冲来控制伺服系统,请问有谁有具体的接线图吗?请问PLC输出的脉冲可以直接接到伺服控制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你可以象控制普通步进电机那样控制, 连线是这样的~ PLUS1与PLUS2是脉冲回路(如接FX1N的YO与COM0),SIGN1与SIGN2是方向回路(如接FX1N的Y2与COM2),电源是外供的5V.当然你图方便用24V也行. 在FX1N中你可以改变Y2的ON/OFF状态来改变电机方向.也可以用FUN158定位指令改变脉冲频率的正负来控制电机方向. 两者作用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