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与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08):
各位大侠:小弟初涉PLC,现在需要将315-2DP与PC(WINCC软件)连接,使用的是CP5611,连接线为PROFIBUS总线,现在总是不能连接上,程序已经下载。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比如:STEP7中的设定,WINCC里的设定。不胜感谢!

网友A:
在WinCC中作通讯要选用适当的通讯协议,并且要把逻辑适配器选对,即选用CP5611即可。

网友B(2004-03-14):
各位兄弟,我是刚刚接触315-2DP PLC初学者。目前,正在为一个315-2DPCPU冗余配置的项目选型及进行初设。想请教大家几个有关应用西门子设备技术问题,请各位赐教! 1,TP27/37触摸屏可通过软触摸(如:跳出一输入框)实现数字的输入吗?OP27/37是带有数字功能键的。如能软键盘实现,TP27数字盘操界面是怎样实现的?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与PC/PLC接口怎样?编程软件?PROTOOL/PRO,WINCC是否可行? 2,怎样实现315-2DP PLC与TP/OP27及CP5611三种设备同挂在PROFIBUS-DP网络上?三者要通过什麽样中间通讯联接设备,如何选型? 3,怎样实现PC、OP27/TP27与CPU315-2DP冗余通讯联接? 4,分布式接口ET200M-153-2与ET200M-153-3有什麽区别?它们都是带二个DP口(主、从)的吧,它们还需要冗余配置(同一I/O槽上)吗? 5,西门子的同一块AI卡上,可以用STEP7软件设置成不同类型的信号输入码?如:4-20MA,Pt100,TC.西门子有这样特殊的卡件吗? 6,FFM355闭环控制模块 4AI+8DI+4AO 功能怎样?是否为连续型控制,4-20mA输出?是不是对应4个独立的PID回路?可独立于CPU工作吗? 7,FM350-2/1测速模件精度怎样?是否适合正旋波电压输入? 8,CPU选型315C-2DP冗余型,128K工作内存,以什么来衡量及确定选型的?其带有MPI RS485/422口吗? 9,怎样配置网络才能实现PC,OP27/TP27与315 2DP冗余CPU的通讯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