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ouch 产品tpc105-tc23如何连接多台s7-200

楼主(2004-02-08):
如何用随机赠送的嵌入式mcgs连接多台s7-200.

网友A:
在父设备窗口中选择通用串口父设备,子设备选择扩展S7_200PPI,有几个设备添加几个子设备。因为s7-200是485总线的多个设备可以并联,只要各个设备地址不同即可。父设备设置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电缆自己焊一根即可接线为3+,8-。注意西门子PLC通讯时,232/485转换模块最好用有源模块,无源转换模块不是很稳定。

楼主:
多谢了!我去试试!

楼主:
调试成功表示感谢!再问问: 19200的波特率运行稳定吗?

楼主:
再顶以下!19200这速率我已经试了!可以通讯,请问稳定性好吗?

网友B(2008-05-08):
我也想这么弄,但是,设备地址怎么区分啊,我用的是LG的,设备属性我看了只有设备名称之类的,难道就是靠名称不同来区分吗?

网友C:
靠地址区分,232必须转换成485

网友B:
我看了一下,S7-200设备属性里确实可以改设备地址,但是,LG的K120S里面确没有设备地址这一项!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