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测量

楼主(2004-02-08):
我们单位有一个项目需要流量测量方面的仪表,遇到的困难是: 气体流量测量中管径很小,大多是DN10,DN15,应该选用什么形式的流量计 此外,还需要测量DN10左右的煤粉管内的煤粉流量,不知用什么流量计 由谁可以帮我呀!

网友A:
气体流量的测量在如此小的管径情况下只可以采用专用的气体质量流量计才可以,其他的流量计用起来不会很理想的。但还要看你具体的情况,你现在的流量、流速。至于煤粉的测量在这么小的管径测量,你的煤粉是不是很细啊!具体的情况如何呢?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