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人研究的问题(smb31)

楼主(2004-02-08):
S7-200的用户程控永久储存功能中SMB31是控制字节:控制是否储存及储存单位。SMW32是要保存V地址的起始地址号。文章说PLC扫描周期最后检查SMB31若是有要求储存就执行相应操作。那么是不是每个周期最多只能保存1个VD。如果要保存10个字,是否要5个周期? 希望有高手使用过此功能的轻点两句。

网友A:
你确实研究的比较多了,不过我想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你专进去了,问题也就很快被解决了!

楼主:
didadi 在此很感谢你的留言。同时也再感谢你在我另一个问提文章《我的NETW编程问题》的流言。 可惜。我今天把这两个问题都研究到这个程度,(相信你都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深入程度了)还是不能得到准确的解释。 惭愧!

网友B(2004-04-04):
最多保存一个双字的长度到SMW32,SMB31是用来控制写的最低两位为数据类型:00和01都是字节,10是字,11是双字;SM31.7为一时写入SMW32.

网友C(2012-02-22):
是首地址还是一个字节或字或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