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2-08):
那位前背给讲讲旋转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我单位有一台电梯有故障,到底层门刚要开又关上拉,然后电梯又下降一点门才打开,电梯保养公司来维修说是旋转编码器坏拉,让我们买新的,我想问一下前背是他们说的那样吗?谢谢。

楼主:
王永青: 能否给介绍一下在电梯上的具体应用,谢谢

网友A:
我全是用在机床上的,抱歉,只有你自己找一本电梯控制的书看一看了。没用过,不敢对你瞎说。

网友B:
没有听说过电梯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
旋转编码器直接与旋转轴连接时,可以测定旋转圈数,即每转一圈会发数一点数目的脉冲信号,这样就可以根据脉冲数的多少计算出旋转的圈数。例:与计数器相接时,圈数=侧得脉冲数/固有脉冲数。这是一般的旋编。轮子型的可以直接测定物体运行的距离。

网友C:
旋转编码器分为绝对式和增量式两种,一般工程上采用增量式的。国产的如长春光机厂和光机所约几仟元一只。绝对式一般是进口货,价格较贵。德国的海德汉要RMB20000一只。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D(2005-10-18):
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吗?请教了!rainlyliu@163.com

网友E:
关于电梯编码器,可以去找多摩川,他们有专门的电梯编码器。

网友F:
一般电梯上会有两个编码器,一个控制楼层的定位,另一个控制轿箱的门的开关.我就是多摩川的总代理,详细情况可与我司的严先生咨询,021-56985498

网友G:
楼上的有人说德国海德汉绝对的要RMB20000一个,应该是高精度单圈17位以上的,一般工业用的25位的这个价可以拿几个了。

网友H:
上面的内容没有看懂,海德汉绝对式编码器17位的比25位的还要贵几倍?

网友G:
是这样的:
17位的是单圈的,真实刻线,讲的是高精度(有好多讲17位的是靠细分出来的,大小步),价格较贵;
25位的是多圈型的,每圈精度8192,连续4096圈,串行输出,这种现在国内已经用的很多了,价格就比较低了。

网友G:
电梯上用编码器:楼层定位、开关门定位、速度监控、自动扶梯扶手同步。

网友I:
照你说的现象分析,应该是电梯平层的问题.它先感应到平层所以才给开门信号,然后平层信号又没了所以又继续向下直到平层后才开门.
不知你的电梯怎么取的是平层信号.

网友J(2005-11-20):
我认为这个编码器是用于变频器矢量控制用的,当它有问题,平层时变频器的低速力矩变小,波动变大,在平层是就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编码器有无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查出,用变频器监视也可以。

网友K:
用过一个国产的
还行

网友L(2005-12-20):
还是不大明白,人们常说的什么2000P/R,是指转一圈2000个脉冲么?有哪位前辈能给我发一点基础一点的关于旋转编码器的资料啊,在此谢谢了

网友M:
我认为问题不应该出现在编码器上,真要是坏了,电梯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N(2007-09-21):
这行有发展吗?我是做机床上的用途

网友O:
电梯上的编码器按照主机的不同(主机有异步机和无齿同步曳引机),编码器的类型也是不同的。
异步主机的编码器,普通的方波脉冲编码器就可以了,分AB相。
而同步主机的编码器,由于要识别磁极位置,因此,这种编码器有些不同,大体上目前有两种编码器可用,一种是UVW+AB相方波的编码器。一种是SIN/COS的编码器。UVW编码器有磁极之分,需要和主机的磁极对数一样。而SIN/COS编码器本质上是旋转变压器,则输出正/余弦模拟信号,经处理后送给主机

网友P:
检查一下主控板检测出来的平层信号是否正常,电梯如果在其它层都正常,只在底层出故障,那就不是编码器的问题了,编码器坏的话,脉冲丢失,电梯会很正常,别的楼层也会。

网友Q(2007-10-26):
   应该是平层信号的事,如过编码器损坏的话,变频器会显示故障保护,电梯将不能运行,我个人认为应该和底层平层信号有关.

网友R:
同步主机的编码器,由于要识别磁极位置,因此,这种编码器有些不同,大体上目前有两种编码器可用,一种是UVW+AB相方波的编码器。一种是SIN/COS的编码器。UVW编码器有磁极之分,需要和主机的磁极对数一样。而SIN/COS编码器本质上是旋转变压器,则输出正/余弦模拟信号,经处理后送给主机[/color
请问一下这位老师,现在国内电梯使用的最多的是UVW+AB的,还是正余悬的编码器呀

网友S:
和步进马达上用的编码器一样吗?

网友T:
  还是不大明白,人们常说的什么2000P/R,是指转一圈2000个脉冲么?有哪位前辈能给我发一点基础一点的关于旋转编码器的资料啊,在此谢谢了

------------

编码器论坛有不少精品贴子,细细看下

网友T:
1)一种是UVW+AB相方波的编码器。
称为混合码编码器,一般用于伺服电机。

2)现在国内电梯使用的最多的是UVW+AB的,还是正余悬的编码器呀?
一般是:曳引机+增量式旋转编码器;门机一般也是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网友U:
国内电梯行业有不少采用正余弦编码器的,正余弦编码器本质上并非旋转变压器。

网友V:
说编码器的原理嘛  怎么没有人说具体点呀

网友W:
1.光电编码器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这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其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旱牧铰仿龀逍藕拧

根据检测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混合式三种。

1.1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是直接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输出三组方波脉冲A、B和Z相;A、B两组脉冲相位差90海佣煞奖愕嘏卸铣鲂较颍鳽相为每转一个脉冲,用于基准点定位。它的优点是原理构造简单,机械平均寿命可在几万小时以上,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适合于长距离传输。其缺点是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

1.2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编码器是直接输出数字量的传感器,在它的圆形码盘上沿径向有若干同心码道,每条道上由透光和不透光的扇形区相间组成,相邻码道的扇区数目是双倍关系,码盘上的码道数就是它的二进制数码的位数,在码盘的一侧是光源,另一侧对应每一码道有一光敏元件;当码盘处于不同位置时,各光敏元件根据受光照与否转换出相应的电平信号,形成二进制数。这种编码器的特点是不要计数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出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显然,码道越多,分辨率就越高,对于一个具有 N位二进制分辨率的编码器,其码盘必须有N条码道。目前国内已有16位的绝对编码器产品。

绝对式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格雷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绝对式编码器与增量式编码器不同之处在于圆盘上透光、不透光的线条图形,绝对编码器可有若干编码,根据读出码盘上的编码,检测绝对位置。编码的设计可采用二进制码、循环码、二进制补码等。它的特点是:
1.2.1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
1.2.2没有累积误差;
1.2.3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但是分辨率是由二进制的位数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精度取决于位数,目前有10位、14位等多种。

1.3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
混合式绝对值编码器,它输出两组信息:一组信息用于检测磁极位置,带有绝对信息功能;另一组则完全同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息。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角度(角速度)检测装置,它将输入给轴的角度量,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或数字量,具有体积小,精度高,工作可靠,接口数字化等优点。它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回转台、伺服传动、机器人、雷达、军事目标测定等需要检测角度的装置和设备中。

网友U:
论坛有一些旧帖讨论编码器原理的,可搜索查阅。

网友X:
电梯的门机上边确实有旋编的使用,是用来控制电梯门的开度的,当电机关闭时会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这就是由旋编来控制的。

网友O:
TO:波恩

   我的观点:RESOLVE的编码器是一种旋转变压器编码器,应该归到正余弦编码器器的一种,只是这种编码器没有换相信号,但不同的是,他还有极对数之分
而我们通常称为SIN/COS编码器应该也是一种旋转变压器编码器,这种编码器除了具有RESOLVE的正弦和余弦信号外,还带有每周一个波的换相信号。但没有极对数之分

网友Y:
好,长知识

网友Z(2007-12-27):
知识的海洋太大了,真是用上一百辈子也学不完

网友Z:
旋转编码器资料!!!!
●ZSP6.210系列

 ○ 轴载荷能力强,工作寿命长。

○ 外径Φ62,止口Φ36,轴径Φ10,D形切口

○ 采用模块化设计,耐高温、可靠性高。

○ 航空插头输出,航插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

○ 根据用户要求可做成电缆侧出。

○ 型号说明: ZSP6.210-101   □ - □BZ□ / □   □

产品型号   航插·电缆   输出脉冲数Tz   电源电压   输出方式
○ 型式举例: 航插侧出,1200p/r,DC5V电源,互补输出,集成模块,Tz=1/4。
  记为:ZSP6.210-101C1200BZ3/05F

●接线表(航空插头:XS16-7/XS16-9)

信号 +5V OV SIG A SIG  SIG B SIG  SIG Z SIG  屏蔽
导线颜色 红 黑 绿 棕 白 灰 黄 橙 铜网
插座号(7芯) 1 4 3 - 5 - 2 - 6
插座号(9芯) 1 4 5 7 3 6 2 8 9
注: (1) 电缆侧出:信号线按表中导线颜色连接,屏蔽线已接编码器外壳。
  (2) 根据用户需要,可选配其他航空插头,如卡口速拔插头Yzm-10等。
  (3) 传输电缆屏蔽线应接航插的6脚(7芯)或9脚(9芯),航插6脚或9脚已接编码器外壳,另一端屏蔽线应悬空。
  (4) 实际接线以编码器标牌为准。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VCC     DC+5V±5%或+4.5~13.2V、+10.8~26 .4V 最大机械转速     6000rpm
输出电压     高电平≥85%Vcc,低电平≤0.3V 抗 震 力     50m/s2,10~200HZ,XYZ方向各2h
消耗电流     ≤180mA 抗 冲 击     980m/s2,6ms,XYZ方向各2次
响应频率     0~100KHZ(或按客户要求) 防      护     防水、防油、防尘 IP54
输出波形     方波 工作寿命     MTBF≥50000h(+25℃,2000rpm)
载 空 比     0.5T±0.1T 工作温度     -25℃~100℃
启动力矩     6 ×10-3Nm(+25℃) 储存温度     -40℃~110℃
转动惯量     8.5×10-6Kgm2 工作湿度     30~85%(无结霜)
轴最大负荷     径向:40N, 轴向:30N 重      量     约0.25kg

●安装尺寸(单位:mm)

一般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三种:5Vdc、5-13 Vdc或11-26Vdc。如果你买的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编码器与PLC相连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3. 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位置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测速度需要可以无限累加测量,目前增量型编码器在测速应用方面仍处于无可取代的主流位置。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位置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测速度需要可以无限累加测量,目前增量型编码器在测速应用方面仍处于无可取代的主流位置。

光电编码器:
   1,优点:体积小,精密,本身分辨度可以很高(目前我公司通过细分技术在直径φ66的编码器上可达到54000cpr) ,无接触无磨损;同一品种既可检测角度位移,又可在机械转换装置帮助下检测直线位移;多圈光电绝对编码器可以检测相当长量程的直线位移(如25位多圈)。寿命长,安装随意,接口形式丰富,价格合理。成熟技术,多年前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2,缺点:精密但对户外及恶劣环境下使用提出较高的保护要求;量测直线位移需依赖机械装置转换,需消除机械间隙带来的误差;检测轨道运行物体难以克服滑差。
   光学电子尺:
    1,优点:精密,本身分辨度较高(可达到0.005mm);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无接触无磨损,测量间隙宽泛;价格适中,接口形式丰富,已在国内外金属切削机械行业得到较多应用(如线切割、电火花等)。
    2,缺点: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量程受限制(量程超过4m,生产制造困难价格昂贵),不适于在大量程恶劣环境处实施位移检测。
静磁栅绝对编码器:
   1,优点: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绝对数字编码,理论量程没有限制;无接触无磨损,抗恶劣环境,可水下1000米使用;接口形式丰富,量测方式多样;价格尚能接受。
   2,缺点:分辨度1mm不高;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不适于在精小处实施位移检测(大于260毫米)。

“绝对型编码器”相对于“增量型编码器”而言。
“绝对型编码器”使用某种方式表示并记忆物体的绝对位置,角度和圈数。即一旦位置,角度和圈数固定,什么时候编码器的示值都唯一固定,包括停电后投电。 “增量型编码器”做不到这一点。一般“增量型编码器”输出两个A、B脉冲信号,和一个Z(L)零位信号,A、B脉冲互差90度相位角。通过脉冲计数可以知道位置,角度和圈数增量,通过A,B脉冲信号超前或滞后可以知道方向,停电后,必须从约定的基准重新开始计数。“增量型编码器”表示位置,角度和圈数需要做后处理,重新投电要做“复零”操作,所以,“增量型编码器”比“绝对型编码器”在价格上便宜许多。

网友AA:
请问有没有国产的编码器

网友AB:
大家好,我们是意大利ELTRA编码器的代理商,欧美高端产品,有些规模化型号的价格已接近国产的价格,我们的母公司是电梯行业最大配套供应商之一,我们的客户有三菱,OTIS等众多知名电梯厂家,欢迎广大用户来电咨询,下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上海三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561弄5幢2层
    联系人:胡何文
    电话:021-51087655-8054
    传真:021-52650623
  网址:www.e-sansi.com
          www.eltra.cn

网友:
好啊,,精彩

网友AC:
zzj1382: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4 22:53:00
    TO:波恩

我的观点:RESOLVE的编码器是一种旋转变压器编码器,应该归到正余弦编码器器的一种,只是这种编码器没有换相信号,但不同的是,他还有极对数之分
而我们通常称为SIN/COS编码器应该也是一种旋转变压器编码器,这种编码器除了具有RESOLVE的正弦和余弦信号外,还带有每周一个波的换相信号。但没有极对数之分

--------------------------------

从本质上讲,旋变是一种电机,属于控制微电机.只不过它的输出设计成正余弦,刚好与正余弦编码器看起来相似.

正余弦编码器有的是基于电磁原理,有的是基于光电原理

网友AD:
哪天去现场看看,到底怎么应用的

网友AE(2008-01-30):
   希望与电梯人交谈

网友AF:
种类太多了

网友AG:
编码器有几个型号输出?

网友AH(2009-04-13):
如果把增量型旋转编码器供给PLC之中的高速计数器为计数脉冲信号,那么编码器在梯形图之中A相(正转)和B相(反转)的脉冲信号分别给出的是有符号的正负数吗?

网友AH:
请高工尽快指点啊,谢谢!

网友AI(2010-01-31):
        急需编码器人才

网友AJ(2010-03-24):
瑞士宜科工业自动化股份公司(ELCO Industry Automation AG)总部位于瑞士伯尔尼,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有着多年的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在欧洲拥有生产厂和销售机构。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传感器、编码器、系统部件、直线位移、安全栅、物位计、数显仪表、继电器等系列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以精准的市场定位、高度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的完美结合来为广大工业自动化应用者提供市场化、客户化的技术支持、物流支持和产品解决方案。目前,宜科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冶金、汽车、电机、电梯、起重机械、包装机械、数控机床、风力发电、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同时,面向汽车、冶金及水处理行业的系统集成业务也正在逐步展开。欢迎来电询问:15084997283李先生 email:leihey@163.com  宜科电子长沙办

网友AK(2010-05-21):
日本多摩川编码器为亚洲地最早生产编码器的厂商,也是目前世界编码器精度最高的生产厂家(目前最高精度0.001弧秒),同时生产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我公司为日本多摩川在中国的唯一总代理,如有需求或需要相关资料请致电13585818459或发邮件:www.kida05@126.com.谢谢! 张先生。

网友AL(2011-04-12):
供应奥托尼克斯编码器  QQ:656573684

网友AM:
电梯没接触过,但看故障现象不像是编码器坏啊

网友AN(2012-02-09):
奥托尼克斯编码器与计数器。能做长度计量么

网友AO(2012-10-13):
你说的问题,不能绝对说编码器坏了,因为这个现象是说电梯没有平层,需要重新做井道自学习来确认是否能平层。如果能平层说明,井道开关有人动过。因为井道里的任何一个开关移动,会造成井道数据丢失。需要重新做井道自学习,重新读取井道数据。还有数据出错的故障点有如下几点:主板脉冲输入器件损坏,造成接收脉冲数不够或完全收不到脉冲。编码器线路接触不良等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