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软件的数值转换

楼主(2004-02-08):
请问: 在组态王中有无数值转换功能,即把采集的4-20MA 直接转换成0-100数值?

网友(2002-09-26):
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可以进行线性或非线性的转换,4-20是它的原始值的范围。

网友(2002-10-27):
当然可以的

网友A(2004-02-07):
必须先经过A/D转换才能采集。

网友B:
当然可以的,4-20是线性值,

网友C(2004-05-13):
我和"猛子"有一样的问题,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比如:如何在数据词典定义原始最大值,原始最小值?

网友D:
你也可以在里面编一个算法,让它实现这个功能呀,让4-20MA对应0-100的值就行了。

网友E:
最大值和最小值就是就是你所需要对应的工程值,最大、最小原始值就是把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的值,如果你的采集卡是12位的对应的最小、最大原始值就是0和4095。

网友E:
举一个例子,是组态王的帮助: 与PLC电阻器连接的流量传感器在空流时产生6400值,在300GPM时产生32000值。应当输入下列数值: 最小原始值=6400 最小值=0 最大原始值=32000 最大值=300 其转换比例=(300-0)/(32000-6400)=3/256, 则:如果原始值为19200时,内部使用的值为(19200-6400)*3/256=150;原始值为6400时, 内部使用的值为0;原始值小于6400时,内部使用的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