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FX2n-MR可以配1pg模块完成定位功能吗?

楼主(2004-02-08):
请教做过PLC定位的高手,用FX2n-32MR可以和1PG模块配合完成定位功能吗?由于它采用的是继电器输出结构,不知道可不可以,是不是一定要用MT的才行?谢谢!急

网友:
1pg可以输出脉冲完成定位

楼主:
要2000多元,太贵了 有什么更便宜的方法吗

网友A:
PLC本身就有定位指令,看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