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模拟量输入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4-02-08):
各位高手: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我用S7-200编了一个每隔100MS读入两路模拟量输入(-10V到+10V),然后将这两路模拟量的差值由模拟量输出口送给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由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转。当摸拟量输出不接驱动器时,其两路模拟量输入非常稳,而当输出接驱动器时,其两路模拟量输入就非常不稳,变化非常大,这就影响了输出电压,使伺服电机不按程序的来回转动,请问哪位高手能有办法解决。如何编模拟量输入的软滤波算法,请把程序告诉我,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E-MAILL jzhhpy@vip.sina.com

楼主(2003-12-04):
各位高手请帮帮我

网友A(2004-02-06):
模拟量read program is:read 100 time ,data order ,remove 10 higer and 10 lower data and anthor 80 data 求平均值

网友B:
加隔离模块

网友C:
first chose the" systom block",and then you can find fiter times 64,you can change it to 128!the analog input you get has been averged!

网友D:
将信号的负端(A-)与模块的24V供电的M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