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块驱动!!!

楼主(2004-02-09):
对富士的IPM到底控制信号是高电平关断还是低电平关断?即控制信号输入端电平在未运行前是给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A:
不是高低!而是正反!

网友B:
IPM输入端也就是驱动光耦输出端应该有一个上拉电阻到驱动电源,所以未运行前是电源电压

楼主:
2位楼主能否具体点,因为驱动端虽然通过电阻上拉但可以通过管脚控制其成高或低电平。变贫气老师说的是正确的吗?李老师说的正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对于触发端,导通时是正电压,关断时是负电压!

楼主:
李老师,IPM是单电源驱动关断时不用加反向偏置电压,和IGBT不同。迷惑中?

网友A:
对不起!以为是IGBT!IPM里面的IGBT触发端反向偏置电压是由驱动电路产生!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这个问题我已解决